电流互感器可以这样穿线吗?

楼主(2014-05-21):
  请问一般电表用电流互感器一个孔能同时穿4到5条线吗,有没有什么影响,对电表度数有没有误差,如图所示:

  这个测量能准吗?

网友A:
可以!我们有时大量程互感器测量较小电流就是多绕几匝,你这个不过是多根导线更加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这样穿线的

网友C:
得出的变比再除以绕的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