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机械中设置火灾探测器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4-05-21):
电气房和操作室相隔很远,想把电气房的火灾报警传递到操作室中,火灾探测器能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吗?应该可以吧,有没有人可以提供样本?

网友A:
不能哟只能够在火灾探测器的输出位置上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的,本人做消防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具备以上功能要求,系统输出一路485通讯线,可以接入烟感、温感以及手动报警(按钮)信号,不过,该485通讯协议并不公开,只能用设备厂家的部件,按厂家要求设置。

网友C:
一两百米用1楼的方式加报警灯很简宜的,输出开关量即可化不了几个钱。五百米以上最好用RS485通讯方式,这些东西市面上很多价格也高也很先进各种方式都有,计算机加软件好几万不过功能很强。名副其实的能组合成各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