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14-05-21):
最近看了一个例子,编了几个程序总是感觉不对,主要就是在,启动回程,停止后完成一个周期上弄不清楚,哪位帮我用200,编个程序,谢谢了!!

启动I0.0

停止I0.1

起始位I0.2

1工位I0.3

2工位I0.4

正转Q0.0

反转Q0.1

楼主:
最好用置位复位法,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很好写的,用顺序控制指令

网友B:
我不会PLC但我能给你一个思路

网友C:
参考一下自动往返的电路原理图来进行编程     给你个思路!!

网友D:
你的联系方式多少?说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写的,用顺序控制指令

网友F:
按你的要求编写如下程序,供你参考:

网友G:
新人  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按你的要求编写如下程序,供你参考:

这个程序写的很不完善。没有关于停止按钮的程序,而且是单循环,每次都得按启动按钮。

网友I:
看的不是你懂呀,你们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呀

网友F:
      回10楼:看来你是没有看懂我的程序:

      1、本程序不是单循环,是通过T103的后沿进行下一次循环运行的,(见网络3)。

      2、有停止按钮程序,见网络7和8:网络7的I0.1就是停车按钮,其前沿使M0.3=1,而M0.2=1是小车运行一个完整周期后才由0变1 的,如果按下停车按钮时,其前沿使 M0.3=1,如小车此时运行已超过一个整周期,其M0.2早已=1,故M0.3=1,会使小车立即停车 (见网络8的 QB0=0),如果按下停车按钮时(其前沿使 M0.3=1),如小车运行没有超过一个整周期,此时的M0.2=0,故小车不能立即停车 (见网络8的 QB0≠0),程序仍继续运行,直到小车运行完一个正周期时,使M0.2=1(见网络6),小车才能停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你们的回复对新手很有帮助!我今天回去看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回10楼:看来你是没有看懂我的程序:   ...

不是没看懂你的程序,上升沿后面加定时器 你告诉我定时器能执行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

网友K:
飞过飞过飞过飞过飞过飞过飞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

TOF断电延时可以的吧,上升沿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10秒断电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