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的的空开

楼主(2014-05-21):
变频器前的的空开偶然会调?难到是选小了

网友A:
有这可能,另就是可能由谐波造成跳闸。等等...

网友B:
你是带漏电的吗?

我遇到装有带漏电的跳,

网友C:
选大点无妨,D型的更佳

网友D:
就是选小了

网友E:
一种是选小了。另外一种是可能选型不对。。。

网友F:
1、变频器前端不能选用漏电断路器,因为变频器本身就会有感应漏电;

2、变频器开机时属于冲击性较大负载,断路器容量按照变频器手册配置;

网友G:
电源侧有输入电抗器吗,估计是空开选型小了,可以实测电流判断一下

网友H:
刚维修过一个案例。伺服控制器前有保护开关,偶尔跳闸,复位后可以正常使用。5.19跳闸后不能复位,拆解检查伺服控制器异常,电源输入端有2相阻值0.5兆欧姆,内部5个电容鼓包。委外维修中,更换一个维修公司提供的伺服控制器,昨晚更换安装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维修过一个案例。伺服控制器前有保护开关,偶尔跳闸,复...

网友I:
先查下线路又没问题,如没问题在看空开额定电流是否选小了。

网友J:
是不是好久未用变频器了,这样变频器中滤波电容的存电已放完,开机时有一很大的充电电流,导致断路器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