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G-M变频器

楼主(2014-05-21):
  请各位同行帮忙 :

         台达变频器   VFG-M   想设置前进为50HZ    ,后退 20HZ。

网友A:
倒,用啥控制?

还有,运行多久?

仅仅这样说,不懂啥意思

网友B:
晕倒。你用多段速运行

可以很容易控制的。

网友C:
正转FWD,反转REV

楼主:
我是用按钮控制电机启停  正反转。多段速   P080 {运行模式选择 {0、普通运行,1.内控16段速。2.外控4段速   3.外控8段速。}P081{ 内控多段速运行模式(0、运行一周后停止  1、循环运行3、自动运行一周停止} P082 {内控8段速运转方向  (0--255《0:正转  1:反转》

P083{内控8段速运转方向(0--255《0:正转1:反转)P084{内控前8段速加减时间(0---65535s)    p085{内控前8段速加减速时间0—65535S}  P086  第二频率设定      P087  频率三设定

网友D:
正反转、多段速即可!

楼主(2015-02-07):
引用 网友A:
倒,用啥控制?还有,运行多久?仅仅这样说,不懂啥意思

 用按钮控制   参数如何设置多段速

网友E:
你确定型号是VF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