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的两个COM口的RS485通信?

楼主(2014-05-21):
我有个TK6070IP维纶屏,要用来链接ES2的COM2,ES2的COM3用来链接VFD-L变频器,但是,我遇到个问题,这两个COM口不能同时通信,单独一只可以通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谁能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ES2两个口分开的,独立地址,独立特殊存储M、D,你程序中设置先查一下。

网友B:
各个口的通讯设置没处理好

网友C:
估计你的程序问题,这两个端口是完全独立的,分别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