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接

楼主(2014-05-22):
今天帮经理修理一条吊扇 运行很慢以为启动电容坏了 结果换了电容,没用就把旋转开关拆出来看 把开关用力按下去就一切正常 应该是开关坏了 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处理   开关的这几个触点具体什么功能的

网友A:
这个开关分为5个档位,一个公共端,按你的说法,肯定是高速档位接触不灵了

网友B:
建议去掉最低速档,然后依次移动。

网友C:
感抗式(镇流式)调速器,最简单的一种。接触不良拆下开关调整开关触点使接触良好表面加些润滑油使之接触面不容易氧化又润滑。串接吊扇后每个触点输给吊扇电压是不同的,输给电扇电压低转速也就慢,反之电压高转速就快。实际上最高速一档是甩开感抗器(镇流器)的,此时电扇得到的电压直接就是市电的220V电压,其他的触点输出的电压都是低于220V电压,最慢的一档输出最低。只有在串联了吊扇才能测量出每个点输出电压的不同的,甩开电扇测量出来的电压都是一样的220V市电电压。

网友D:
强制接。你可以带电短接试试,但是不是电工别尝试。。

网友E:
  去掉最低速档,然后依次移动。看看哪个转动?

网友F:
调速的,坏了的话就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