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tool

楼主(2014-05-22):
目前用labview调用galiltool编程,控制三个马达的动作,在运动过程中有一个马达过载,不能动作,但是其他马达还正常运转,三个马达动作时顺序动作,相应的错误信号都有连接,理论上一个马达报错,其他的就会停止动作,但是现状并非如此,因此先考虑如下问题:

   是不是我的驱动器报警信号对galil卡不会造成相应的alarm信号,还是说部分会有alarm?

   用的是B140

网友A:
"相应的错误信号都有连接"

接到哪里了?

楼主:
控制器的alarm信号分别接到galil卡的in1,in2,in3,是否需要设置先关的参数或是跳线

网友A:
是否需要设置先关的参数或是跳线

需要编程的,否则不会自动有任何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