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不同的通讯能不能一起用

楼主(2014-05-22):
比如:M0DBUS与DP 或者以太网能不能一起分别跟不同的设备通讯

网友A:
 应是可以的 吧,我看我们设备上就有 INTERBUS 总线 和 PROFIBUS 总线

网友B:
是可以的。你可以看下。TCP/IP

网友C:
这个完全可以,可行不可行,最好自己试试,

网友D:
我的三菱系统,同时做CC-LINK、H网、D-Net通讯,

网友E:
profibus 上可以挂很多东西,232 modbus 485等等很多东西都可以的

网友F:
火车不能在高速上走,同样汽车不能走铁道,但是火车、汽车各行其道可以同时从甲地到乙地并排走。

网友G:
只做过Honeywell的:

ML200R控制器可以最多支持24个通讯模块。可以是DP主站(最多12个,即12条网络)、DP从站、RS232/RS-485主站(最多8个,即16条网络)、RS232/RS-485从站、MODBUS TCP(最多6个)主从站均可、......可以混合使用。

未注明的数量限制的,不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