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机通讯故障

楼主(2014-05-22):
流水线设备机器与机器之间变频器不能连机,1#机可以单独连接2#机,如果在连上3#机后,1#2#机就报通讯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讯设置没做好

网友B:
通讯的协议是什么,看下站号的地址是否正确吧,DP通讯得加终端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