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顺序功能块怎么删除

楼主(2014-05-22):
信捷PLC顺序功能块怎么删除,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捷径,一点一点的删吧

楼主:
转换成指令表后,再删除就可以啦

网友B(2014-08-17):
在插入的地方应该可以直接删除

网友C(2017-07-25):
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