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bend软件对自动选择后挡料位置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4-05-22):
摘要:钣金加工时机械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折弯工序作为大多数钣金零件成形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道工序。在折弯加工中,除了选择合适的折弯刀具,选择合适的后挡料位置也是顺利完成零件折弯的重要关键。南京东岱软件公司的Radbend智能折弯编程软件,依靠强大的图形分析能力,让选择合理的后挡料位置变得轻松、方便。

关键字:Radbend、后挡料、自动定位、南京东岱软件公司

钣金加工是机械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航空、家电、电力、消防、通信、仪器仪表和电子测量等行业,钣金零件的应用非常广泛。各类仪器、配电柜、设备机箱、面板以及控制柜等都是由钣金零件折弯而成,形状复杂多样,加工困难,工件之间的互换性要求较高。折弯工序作为大多数钣金零件成形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道工序,折弯工艺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产品的最终尺寸和外观。

在折弯工艺中,如何为每道折弯确定合理的后挡料位置,是完成钣金零件折弯的关键一步。这将直接影响到钣金零件的每道折弯是否能够顺利的完成,以及折弯尺寸是否正确,而获得合格的钣金零件。

在当前折弯机床使用的后挡料,大多数使用的都是直板阶梯式的后挡料,也有一些更先进的折弯机床使用了其他形状的后挡料。

在折弯机床中,控制后挡料一般有三个轴,X轴、R轴和Z轴。其中X轴驱动后挡料的前后位置,主要由折弯长度确定。R轴和Z轴则驱动后挡料上下和左右的位置,主要由零件每道折弯的形状来确定。在大多数折弯机床中,所有的后挡料都共用相同的轴来驱动。但是在一些先进的折弯机床中,每个后挡料使用独立的轴驱动,这对于一些外形比较复杂的零件的折弯处理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同时也增加了编程的难度。这就需要依靠丰富的折弯加工经验来确定后挡料的最佳位置。

南京东岱软件公司的Radbend智能折弯编程软件,依靠完善的后挡料配置设置、强大的零件图形识别处理能力,能够根据折弯零件的形状及折弯长度精确的定义后挡料的最佳位置。简化了编程过程。

在Radbend中,除了有1:1的后挡料模型外,完善的后挡料配置功能,保证了后挡料位置的精确定位。

依靠完善的后挡料配置设置,再通过Radbend强大的零件图形处理功能,对于复杂的折弯零件可以很快的找到最佳的后挡料定位位置。简化了折弯编程的时间及难度。

合理选择后挡料最佳位置是保证零件折弯顺利完成的重要步骤。它会直接影响零件折弯加工的成败。在传统折弯加工中,对复杂零件的后挡料位置确定只能依靠丰富的折弯加工经验。而在使用Radbend软件中,精确定位最佳的后挡料位置将完全由软件自动完成,从而将折弯加工中的“人”的因素将到最低,以实现真正的工厂化加工。

网友A:
Radbend加工板材专业

网友B:
南京东岱软件公司的Radbend智能折弯编程软件,依靠完善的后挡料配置设置、强大的零件图形识别处理能力,能够根据折弯零件的形状及折弯长度精确的定义后挡料的最佳位置。简化了编程过程。

网友C(2014-06-22):
在折弯加工中,除了选择合适的折弯刀具,选择合适的后挡料位置也是顺利完成零件折弯的重要关键。南京东岱软件公司的Radbend智能折弯编程软件,依靠强大的图形分析能力,让选择合理的后挡料位置变得轻松、方便。

网友D:
Radbend智能折弯编程软件,会给钣金加工人员带来方便。

网友E:
南京东岱软件代理的Radan软件是一款唯一能从三维设计到展开到加工可用一个软件完成的工具软件,听说这个软件现在还能支持折弯编程和五轴激光切割和切管,真的是太全面啦。

网友F:
Radbend对于板材加工专业

网友G:
Radan是一款强大的钣金加工软件,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H:
南京东岱软件公司的Radbend智能折弯编程软件,依靠强大的图形分析能力,让选择合理的后挡料位置变得轻松、方便。

网友I:
南京东岱软件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提供多种专业的解决方案

网友J:
Radbend软件对自动选择后挡料位置,方便了设计人员的设计。

网友K:
南京东岱软件的Radan软件,提供三维设计——自动展开——冲压/切割加工编程——折弯编程 一体化解决方案!

网友L:
Radbend专业钣金加工软件,详情咨询东岱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