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伺服参数联机后会自动更改?

楼主(2014-05-22):
各位大哥:我,用永宏PLC,伺服是安川的,写好程序、伺服参数表后联机,电机能好慢转动,但不能加减速,查找后发现伺服参数联机后会自动更改,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大哥指点下,我是个新手。

联机前:

联机后:

网友A:
你控制伺服的方式是什么?发脉冲???

网友B:
难道有自整定功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参数下载进PLC了吗?不行的话把PLC里所有的程序清空,再把现在的程序下载进去,还是是不行的话找永宏的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控制伺服的方式是什么?发脉冲???

 对,是发脉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控制伺服的方式...

发脉冲控制不会对你的参数进行修改的,所以还是你参数设置的有问题,仔细核对下参数吧   。

网友A:
另外我们弄安川的伺服 发脉冲控制,很少用他的软件调整参数,都是用伺服面板上面的按钮调整即可 很方便就几个参数

网友D:
缓存器设置重复   SR WR 请隔开多个寄存器如:sr:R100  wr:R200

网友E:
参数被修改了要么是你电脑灌的程序与PLC内部程序一样了但相关寄存器的值不一样,相互覆盖了。要么是某处占用了已使用的地址:如你图中列出来的 R2100开始的一段地址重复使用了。

网友F:
初步判断是缓存器占用问题,永宏的定位表格是以缓存形式保存,所以一般表格我们建议储存Y于ROR中,防止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