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信支持modbus协议的4号功能码吗?

楼主(2014-05-22):
刚刚注册的,还没有分可以送,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有个项目用到台达ES系列的PLC,通过无线方式采集1km之外的水池中水的PH值(本来是考虑布线的,可现场环境太复杂,施工难度大,临时决定改成无线传输方式)。PLC通过RS485接口与大为智通的无线监控器DW-MC1连接,PH值监测仪输出4~20mA电流信号,接到无线模拟量采集器DW-AJ11的电流信号采集通道。PLC使用modbus协议的4号功能码远程采集各水池的PH值,系统部署如下图:

本来这是个很简单的项目,可是在PLC的通讯编程中出现了问题,DW-MC1无线监控器采样modbus协议的4号功能码(读输入寄存器)来采集远程的4~20mA信号,可我翻遍了台达PLC说明书,都没有看到其对modbus协议4号功能码的支持。因为PLC不支持4号功能码,项目进行不下去了。。。

为此,我咨询了台达广州的工程师,对方说不可能不支持4号功能码。具体在说明书的哪里有描述,对方也说不清。。

请专家指点,台达PLC到底支不支持modbus协议的4号功能码?如果不支持,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使用?

网友A:
ES2 韧体版本V2.0以上支持

网友B:
顶一下先,好了,不愧是专家

楼主:
这是台达手册的目录截图。就是没有04号功能码

另外,我们在现场也测试了,确实有问题。

网友C:
意想不到的问题可能还在后面等着呢。台达PLC啊,想说爱你不容易。软件呢,更新无数了,一直连一个简单的在线编辑功能都不能实现!更不能在运行时写入了!能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2.30版本区段注释可以突破16个字了,能输入多行,数十个字了,使程序的可读性增强了。

楼主:
台达的专家在吗?请出来冒个泡啊!

网友D:
貌似支持的,好像04功能码在03功能码一起的说明。。。你仔细看看03功能码。

网友E:
用RS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貌似支持的,好像04功能码在03功能码一起的说明。。。...

 仔细看了03功能码,没有看到对04的支持。

又找到一个不支持04功能码的描述。如下图,是从台达的RTU MODBUS小册子中找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RS指令。。。。。。。。。。。。。。。。。。。。。。...

这个RS指令是一条无协议的串口收发数据指令,确实可以实现modbus协议的04功能码,不只是这样,只要速度够快,资源够大,它可以实现任何的协议。只是,它用起来不方便。

虽然是通过RS指令可以解决楼主目前的问题,可我还是不禁要问,为啥台达plc不直接支持modbus协议的4号功能码?显然这不应该是个技术问题。

台达的专家能否给个解释?

(我这人在做技术时,就是好钻个牛角尖,一直以来养成的毛病,没办法,呵呵)

网友F:
这个论坛没有和台达官方合作吗?怎么没有专业的回复?

网友G(2014-11-15):
引用 网友A:
ES2 韧体版本V2.0以上支持

DVP 16ES2 PLC因操作特D失误,致使电脑与PLC通信失败,怎么恢复电脑与PLC通信实现程序上下载。(3个通信口都测试失败,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可与PLC COM1口连接上,但不能进行数据读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ES2 韧体版本V2...

在设置——通讯设置中,将PLC站号改为0,以广播方式做自动侦测即可连上,PLC的站号在D1121,com1的通讯格式在D1036,值具体对应的通讯格式可以在帮助——辅助编程——通讯格式设置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