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背板应该用PVC还是铁板?

楼主(2014-05-22):
我们公司目前用的电器柜的背板全是8个厚度的PVC板子,我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还是铁板好,首先铁板结实,固定导轨与线槽的时候结实,然后铁板不绝缘,与柜子相连,有良好的接地,PVC板子出了绝缘,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优点,请各位说说自己公司用的背板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曾经用PVC板,现在全用铁板,2~3的厚度就够了,讲究点就喷漆喷塑。

楼主:
我就是觉得PVC板子是不是不能用在这

网友B:
还是用刷漆了铁板好

网友C:
一般是钢板,然后PVC作为元件底板

网友D:
一直是钣金的柜体,只有输电端弄一个PVC罩子防护下

网友E:
还是铁板的多,绝缘的话可以使用加厚的环氧板

网友F:
铁板 兄弟们专业一点 安装版--冷轧钢板 镀锌处理。

网友G:
自己在改部分设备控制线路。背板用6毫米的电木板做的。比较小,要求不高。自己做产品用镀锌板不低于2毫米厚最好。

网友H:
2个厚的镀锌板,高大上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个厚的镀锌板,高大上了!!

网友J:
控制柜除了是个柜子外,也是一个屏蔽层,不仅屏蔽外界的干扰,也屏蔽控制柜向外辐射电磁干扰,所以金属的柜子是必要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觉得还是用镀锌板好点~~~~

网友K:
从来要求都是冷轧镀锌板(整块或模组),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接地。上次一机柜,居然给我整成了喷塑,很是郁闷。

网友L:
我们这里用的都是镀锌板

网友M(2014-08-08):
引用 网友A:
曾经用PVC板,现在全用铁板,2~3的厚度就够了,讲究...

网友N:
再配柜的时候还是铁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