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实时曲线问题? 为什么当我监控的变量为定值时没有水平线,只有当变量的值变化时曲线才会更新?

楼主(2014-05-22):
为什么当我监控的变量为定值时没有水平线,只有当变量的值变化时曲线才会更新?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触发条件的问题???还有变量的颜色问题?Y轴设置值的问题?

网友B:
趋势控件设置的问题,数据源选择在线变量时变量周期时间不要选择“有变化时”,选择其他的时间,这样就可以连续显示。在线变量选择周期时间为“有变化时”曲线控件是在变量变化时才采集信号,所以变量值不变化时曲线不会变化。

设置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趋势控件设置的问题,数据源选择在线变量时变量周期时间不...

按照您的做法改了下,发现问题解决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