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PLC-S300远程因特网监控的方案设计

楼主(2014-05-22):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对西门子S300PLC通过远程因特网监控,之前没有做过,没有任何经验,现在看到一个方案,是通过两台路由器,通过因特网建立VPN通道,一台路由器与PLC相连,一台与装有STEP7软件的PC相连,不过方案里使用的思科的路由器,现想换成国内常见的路由器,由于PLC已经安装使用在企业里,距离太远没法调试试验,有没有做过这方面工作的师傅,可以提供详细的配置流程,不甚感激。。。。。过一段时间我要去企业直接调试应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玩哦

网友B:
坐等高人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C:
这个其实主要是配置路由器。软件本身配置的不多。我试过,但是是AB的PLC。西门子的不是很了解,不过可以给你说下重点,你自己尝试吧。

1)PLC和VSD还有HMI的路由器一般不具有管理功能,只是用于网络连接的。要用路由器(如TP-link),然后设置TP-LINK

TP-LINK进入后设置DMZ主机,让其暴露在公网上实现双线通信。DMZ主机的地址是PLC网络中的一致,比如192.168.1.100

下面截图是看别人的例子

一定要让TP-LINK联网,并且记录下tp-link的外网实际物理IP地址124.90.29.69

我的接下来就是在AB的软件中设置将PLC的IP设置为192.168.1.100或者和图一致的110,然后网关,掩码均要设置:192.168.1.1,255,255,255,0

你的应该就是西门子的软件设置。

接下来就是把你的电脑连接到以太网,然后用西门子通信的软件直接扫描IP,124.90.29.69.这样就可以看到你的远程PLC了。

我的是AB的RSLINK直接加载远程设备IP就可以看到

----------------------------------------------------------------------------------

以上是我根据别人的教程实验AB的远程访问。可以实现PLC的监控。但是也仅仅是PLC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主要是配置路由器。软件本身配置的不多。我试过,...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不过可能是哦、哦、用的移动网络的问题,图片总是显示不全,可以把,原网址发给我吗?谢谢,我的企鹅号631063619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广州巨控的一些产品和大连德嘉国际的一些产品,无线的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