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数控系统

楼主(2014-05-22):
车床X轴采用西门子802数控伺服系统控制,在进给过程中出现进给有时多有时少,多的时候进给会出现1MM的误差,请问是什么故障?问题出在哪里?机械传动为电机通过齿形带连接滚珠丝杠,均已检查未发现问题,那么西门子控制系统会出现参数等不匹配么?如果不匹配会是什么参数影响呢?请教各位大虾,

另机床之前未对机床维修过,也未对参数调整。

网友A:
有没检测系统的反向间隙参数和螺距补偿参数

网友B(2015-06-15):
多半是丝杠有问题可以联系李工 13816517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