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作为上位机采集数据

楼主(2014-05-22):
我是大四的学生毕业设计的课题是“基于MCGS实现pc与单片机长距离通信的研究” 现在在pc与单片机通信这块不会,mcgs是怎么作为上位机通过单片机采集数据的。在mcgs软件里具体怎么设置,最好有个例子能详细点。非常感谢。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真心求教!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A:
硬件上单片机和上位机怎么通讯?RS485  还是232或者其他

协议上看你用什么协议和MCGS通讯,建议用MODBUS。你在单片机上根据MODBUS要求把通讯的地址定义好,mcgs支持MODBUS协议直接选择相应的驱动即可。

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有必要吗。

现在工业上不都是用PLC吗,PLC稳定性比单片机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单片机和上位机怎么通讯?RS485  还是232...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我的毕业设计是 基于mcgs实现pc与单片机长距离通信的研究 我选用的是rs232转光纤通信 我们没有实物,只是在与理论和仿真上的讨论。对于mcgs在数据采集上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还是不太懂

网友B(2014-06-24):
数据量少,直接用串口收发驱动读取底层在软件中用字符函数解析获取即可,数据量大建议将单片机做成modbusrtu通讯,最好做成从站,应用比较成熟,网上有标准modbus协议可参考或联系昆仑通态客服索要,单片机开发过程中建议用modbus标准工具测试随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