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用AO模块能否控制此控制器

楼主(2014-05-22):
现在有个直流控制器是10K电位器控制电机其转速  如果用模拟量输出模块 是否可以替代电位器 或者需要加其他什么器件

网友A:
好像直接可以用PLC代替吧,有的PLC型号能够直接模拟量输入输出,我这几天的欧姆龙的CP1H就可以的

网友B:
   1、直流控制器是10K电位器控制电机其转速,是简单的用电位器的分压输出直接去驱动电机的绕组的,而是用电位器的分压输出去控制直流控制器内部的功率放大器输入端,使其放大器输出能产生较大输出电流的可变电压去驱动电机的绕组,使电机改变转速的。就是说直流控制器的输出是可承受较大负载电流的(输出电流可达几A),而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如电流输出仅为0~20mA,电压输出为0~10V,其电流也为mA级电流,即输出功率极小,根本驱动不了电机运行。

   2、如果仍用直流控制器的输出去驱动电机绕组,折掉直流控制器内的10K电位器的抽头输出,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电压输出代替10K电位器的抽头输出,是可以的。但必须保证以下几点:

     (1)、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地线与直流控制器的地线相接(等电位)。

     (2)、直流控制器的10K电位器输出的最大电压=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最大输出电压。

       如:直流控制器的10K电位器输出的电压调整范围为:0~10V,可将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输出设置为:0~10V电压档即可。

      如:直流控制器的10K电位器输出的电压调整范围为:0~20V,可将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输出设置为:0~20mA电流档,且在电流输出端并接阻值=1KΩ电阻,这样输入给直流控制器的控制端的电压即为0~20V。

网友C(2014-06-29):
PLC的输出信号很弱,驱动不了电机,加电机驱动

网友D:
好像不行哦!!!!!!!!!!!!!!!!!!!!!!!

网友E:
怎么不行啊,西门子PLC和变频器通信不就是控制0到10伏吗,用的都是辅助模块啊!!!

网友F:
你原来的电机驱动的电压或者电流多大 范围是多少 。取决你这个

网友G(2014-08-12):
测量10K电位器的电压后,根据电压选择,如果模拟量AO模块有相应的电压输出可以,那么可以替代电位器控制,如果AO模块不符合电压要求,需要加电压隔离变送器将AO模块电压变为需要电压。

网友H:
这个需要看控制器d的电位器控制模式,如果采用的是一些常用的信号如0-10V或4-20毫安,则可以采用模拟量模块控制,反之不行。

网友I:
看看怎么解决的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