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回复,求助修改下程序

楼主(2014-05-22):
求帮忙,小生编程序时出现问题:

我怎么修改程序才不会出现两个P_GT

网友A:
不明白。。不出现是啥嘛意思。。。。比较数据要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不出现是啥嘛意思。。。。比较数据要用啊

嗯嗯,不过我已经解决了。就是将比较的结果作为继电器100.02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嗯嗯。改了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