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镀膜机加热器与感应器

楼主(2014-05-22):
       2014-5-22上班接维修通知:有一台镀膜机的加热速度比较慢,马上检查。

       检查控制固态继电器12V直流电源正常,检查固态继电器输出正常,判断是发热器烧坏,启动加热用福禄克319钳形表一卡电流,随即有一条发热管有电压没电流,判断是此发热管烧坏380V、4KW

安装好新的加热管

换下烧坏的发热管

     操机员反映有一台镀膜机的磁性开关有时候感应不是很准确。调整好感应器的位置,由于原来固定磁性开关的夹子被搞飞了,就只能用扎带固定了,

      再是把之前感应器的连接头直接换掉不用了,改成直接导线连接,在上锡焊住防止脱落,热缩套管包好,扎带扎好。

网友A:
不错,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