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4-05-23):
台达EH3的PLC刚接触,这高速计数器咋就不计数?AB相接X0  X1旋转编码器C251还是零?

楼主:
应该把M1273置ON激活内部计数就行了

网友A(2017-05-31):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A: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相关的例子,我先试试,非常感谢!刚接触不会,希望有用

网友B:
也过来 学习下 你可以看看台达plc的特殊寄存器指令

网友C(2019-08-15):
引用 楼主:
应该把M1273置ON激活内部计数就行了

多谢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