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H系列 与PC通讯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4-05-23):
   昨日设备出了问题,但是之前的台达数据线掉了。后面我在网上搜了些方法自己接线,但是后面还是一样PLC与电脑不能通讯成功。是怎么回事呢?  高手帮忙回复下&&…………

我用的RS232    PC 端是9pin 母头 PLC 是8pin圆头   其中接了三个线 其他线未进行短接处理

以上情况 帮忙分析下………… 急……&&

网友A:
2,3,5台达的标准线 不需要跳线不需要繁琐 普通的232线接法

楼主:
怎么没有童鞋 尽力啊哇…………

网友B:
是直接用电脑上的RS232接口吗?还是用USB转换成RS232的,设备管理器中有这根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