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循环程序的思路

楼主(2014-05-23):
各位老兄,给个思路,多谢了:8个或更多输入位元件X0·······X7,分别对应控制8个或更多输出Y0········Y7。

控制要求:当其中任何一个X优先为1时,对应的Y为1,其它输入位元件X位元件无论是0还是1,输出Y都为0,但:当这个优先位元件X为0的时候,对应的Y为0,同时执行下一个已经输入X为1的输出Y为1,如果下一个X
为0时,再执行下一个X为1的输出Y为1,以此循环类推。

例如:有5个输入位元件X0,X1,X2,X3,X4对应控制Y0,Y1,Y2,Y3,Y4。假如当优先X1为1的时候,Y1为1了,其它X不管是1还是0,相对应的Y都为0。但在工作中X1为0 了,此时首先检测X2是不是为1,如果X2为1,,则Y2为1,其它X不管是1还是0,相对应的Y都为0,如果X2为0,则检测下一个X3,如果X3为1,则Y3为1,其它X不管是1还是0,相对应的Y都为0,如果X3为0,则检测下一个X4············,以此循环类推。

先前也求助过,但都不得要领,往大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A:
我问个问题,第一次如果是X3为1,那么Y3为1那你下一轮是否优先检测X4?

你做这个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个问题,第一次如果是X3为1,那么Y3为1那你下一...

哪个优先随工作性质决定,不限制哪个优先,比如优先的X3为0后再为1的情况下,在上一个Y的1变成0后,Y3可以再次为1,是个循环系统 .

  我是一套设备需要这样的工序,求教了

网友B:
用台达PLC编了一个程序,供参考。

网友B:
思路:1、当X有输入后,屏蔽比当前X位低的X的输入。

            2、当前有效的X位没有变成0之前,屏蔽其它位的输入。

            3、用循环找出当前有效的X位的位号,值放在寄存器D2中。比如当前是X3=1有效,则D2=3。

            4、用译码指令输出对应的Y。

网友C:
感觉可以将这些位存入存储器中,例如S7-200中的V中,用比较条件来判断,例如存在V200中,先比较V200.0,若其为0,再比较V200.1一次类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逻辑比较混乱 看看这样能否实现

网友A:
这样就是当你不管哪个X为1后其他的不管你是什么Y都为0,当你X为0后其他的哪个相应了就哪个Y就有输出

网友B:
我理解的题意是:当X3=1时,Y3=1。然后如果X3变成0,Y3也变成0,但随后只检测在X3=1后X4-X7的状态,而忽略X0--X2。也就是X2=1,Y2也不输出。

只有当所有的输入都=0时,再从头开始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是当你不管哪个X为1后其他的不管你是什么Y都为0...

 感觉这功能真心很好,十分受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题意是:当X3=1时,Y3=1。然后如果X3变...

按照你的意思就理解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理解的题意是:当X3=...

按你的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互锁程序, 那就没什么好探讨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

现在是他的表述 引发了我的歧义,所以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并没有呈现在我们面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理解的题意是:当X3...

 理解错了,你这个行不通,因为后来的X在优先X为1的基础上已经为1了,而且不固定是几个X为1,也有可能是很多个X为1

网友D:
      6楼的程序有误:第18条(即X4=1语句)中的Y4的常闭点应改为Y1的常闭点,第24条(X5=1语句)中的Y5的常闭点应改为Y1的常闭点,改后的此程序可行,可以满足楼主的控制要求的。

网友E:
以下程序应该符合要求:

楼主:
对: wyb2866255---王者之师

 还真行,简单可靠,我咋就没想到用Y点呢!一直往功能指令方面去想了,o(︶︿︶)o 唉,多谢多谢

网友E:
被你搞糊涂了,哪一个程序简单可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被你搞糊涂了,哪一个程序简单可靠?

难道他们都糊涂了!还是我糊涂了?还好movK2X0 要是KNXO?还不编的晕死他们!

网友G:
说的都当成大时代是弟弟撒的定时爱的测试常德市撒 弟弟爱到底<此处内容被屏蔽>是的 是多少上的撒

网友H:
让"knXm"与"k值"作比较,然后再导通对应的线圈

LD= K0 K1X3      ZRST Y0 Y3

LD= K1 K1X3      OUT Y0

LD= K2 K1X3      OUT Y1

LD= K4 K1X3      OUT Y2

LD= K8 K1X3      OUT Y3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让"knXm"与"k值"作比较,然后再导通对应的线圈!...

网友J:
没有说清楚呀!你的条件给的不清楚!

网友K:
还是6楼    Mr袁--王者之师的思路正确,

就是在程序里马虎了Y4,Y5,2个常闭..

网友L(2014-10-21):
楼主表达不清,1,y单方向on,还是不搭界的,2,有x为1 情况下,其它x输入是否需要按先来后到排队记忆?如何按照次序y输出

网友M: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具体还是要看楼主的控制对象了。

如果不要求记忆优先的顺序,最简单往往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6楼程序是PLC入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