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20AC 输入能改成 12V DC 输入吗?

楼主(2014-05-23):
   上次订的一个  人体感应 继电器开关,但是输入电压是 220VAC 的,而一个单片机使用的是 12VDC 的电压,请问各位大侠,我如何操作才能将这个 电路板的 输入 220VAC 的电压改成  12VDC 的呢?

    上图是 电路板的详细点,输入有一个大的电容和四个二极管降压成 低电压供电使用,输出是 220VAC 的继电器,但是看 继电器线圈是 12-30 V DC/AC 电压都行。

  这是元件全图,这个可以修改吗 ?

网友A:
  可以,把红色的那个大电容,和这个电容并联的大电阻去掉。然后在4个整流二极管的交流输入端接1个220V/10V的变压器即可。

  或者把电容,电阻,4个二极管去掉。在正负端接1个12V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如果继电器是12VDC的话,你只需把整流电路去掉,用单片机的12供电就行了

楼主:
  继电器是12VDC的,红色的大电容知道,并联的 电阻是哪个,左边的 R2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