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选减速电机时,减速比如何选定

楼主(2014-05-23):
选减速电机时,速比如何选定。或者说要知道什么条件才能计算速比。如何计算,是否有公式。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先看目标驱动轴的速度,对照点击速度可以算出一个范围,再看转矩要求

网友B:
1、知道需要使用的速度,知道电机的额定转速;

2、知道电机的额定转矩,知道需要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