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补偿电容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楼主(2014-05-23):
更换变压器后加大了补偿电容,之后变频器经常损坏,是否与补偿电容有关?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对电容补偿有影响,谐波会影响补偿效果。导致补偿不准,或多或少

变频器损坏可能是由于电压过高或者其他原因造成

网友B:
更换大变压器和大补偿柜,导致前端整体电压较高,设备端电压自然要高,如果变频器质量不佳耐压不足,不坏就见鬼了

网友C:
你问的这个问题没有量化的标志,原来是多大的补偿柜,更换过后是多大的补偿,前后有没有对比,每一个参数请详细写出来,在一起探讨一下问题的根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