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西门子440变频器显示输出电流怎么叠加

楼主(2014-05-23):
现在一个设备上用了两个西门子变频器,现在要用一个数显电流表显示总电流,能不能将两个西门子输出的电压信号串联后叠加到现流表上去。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变频器都买了,还在乎一只数显表吗?

你可以加一个PLC,计算只和后输出到数显表显示

楼主:
兄弟  不是钱的问题!!!

网友B:
利用变频器的BICO功能,变频器A电流通过一个模拟输出口接到变频器B一个模拟输入口,在B变频器里利用BICO的除法器调整量化,再用加法器与变频器B电流相加,最后通过变频器B模拟端口输出到电流表。

这是个思路,具体自己看手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