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维修技巧

楼主(2014-05-23):
  称重传感器是一种常用的测量仪器,属于数字测量工具的一种。称重传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会出现硬的故障,这些问题会影响称重传感器的正常使用。所以我们对于称重传感器的维修技巧是必须要掌握的,这对于用户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称重传感器的维修技巧吧。

  称重传感器是电子计价秤的重要部件,它的作用是把加到秤盘上的物体重量转换成与该重量成比例的电信号,其工作原理是将输出的电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并经A/D转换后由相关电路显示出称重信息,常见的电子计价秤的称重传感器一般是由弹性体、接成传感桥路的电阻应变片和向桥路供电的直流稳压电源构成。

  它是采用特定的工艺将电阻应变片在电气上连接成桥路,桥的一个对角端加上稳定的直流供桥电源,桥的另一个对角端作为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称重传感器是电子计价秤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其准确度对整机的影响很大。

  电子计价秤称重传感器的常见故障现象及维修方法主要有: 通电后,显示屏只显示一串“8”,而且不断闪亮,称重传感器出现此故障先要检查秤盘的放置位置是否正确,其次检查是否有活动物体卡住传感称重部分,再就是检查模拟开关集成块是否损坏。

  当将同一称重载荷加到电子计价秤上时,每一次的称重显示值都不同,一般,机械滞后或重复性超过规定值时,就会产生此故障。造成机械滞后超差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因素:电阻应变片本身的特性不好; 弹性体的材质和几何形状不好; 粘贴剂变质,应变片与弹性体粘贴不好。

  称重传感器称重时,取放载荷计价秤显示屏上无重量指示,出现此故障现象,可先检查电源,如电源正常,则检查、测试放大电路,观察放大电路是否有称重信号输入,若有载荷作用而没有称重信号输入,可能的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是检查供桥电源电路。

  如供桥电源电路无供桥电压加到称重传感电桥的输入端,这时应测量供桥电路的输出电压看是否正常,一般在通电的情况下,要求供桥电源电压准确,其稳定度要优于称重传感器精确度的5倍,检查与称重传感器相连接的电缆线插座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或者检查称重传感器电缆线本身是否有断裂现象,造成称重信号不能输入到放大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