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如何选择制动电阻

楼主(2014-05-23):
有好几套要用MM440的有十几千瓦的电机,也有一百多千瓦的电机,我看网上文章说制动电阻还要计算什么制动曲线之类的,这个制动曲线怎么计算?还有个百分之几十制动,这又是什么意思?

另,我的电机系统还要急停,我设置了一个接触器在变频器前,但是直接切掉变频器我估计不会立即停,还是要制动电阻来消耗能量,这是否意味着十几千瓦的电机也得外加制动电阻?

网友A:
  请查看MM440的技术手册。里边有对应的选型说明

网友B:
MM440操作手册有推荐值,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