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输入控制两个不同的输出

楼主(2014-05-23):
用传感器控制一个输入  要求X1导通 Y0得电  在按下X1  要求Y1得电  在按下X1又是Y0得电  要求一个循环 Y0,Y1不能同时得电  可以用上升沿或下降沿指令 但两个输出都要求上升沿或下降沿  请问大神们 这样怎么编呀  最好断电保持 我是初学者  请教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A:
这是说的什么跟什么啊....

网友B:
他说的话,转化成白话就是 一个按钮 一个红灯 一个绿灯

按一下按钮绿灯亮红灯灭,在按一下按钮绿灯灭,红灯亮

办法有很多,很多指令都能实现,你可以试试左移 右移指令,比较指令

试试move指令,上升沿,置为复位指令,档这些指令你熟悉了,这些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单按钮控制启停,论坛里这样的帖子很多,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单按钮控制启停,论坛里这样的帖子很多,可以...

不是单按钮起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话,转化成白话就是 一个按钮 一个红灯 一个绿灯...

必须一样的操作  假如用下降岩 都得用下降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单按钮控制启停,论坛里这样的帖子很多,可以...

不是起停  起停很容易谁都会 是一个同样的操作控制两个电磁阀输出  按一下第一个输出 在按一下第二个  不能同时输出  要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的什么跟什么啊....

小学没毕业看不懂没办法

网友D:
楼主你好!请看下图。。。

仅供参考。。。

网友D:
PLC选用三菱FX3U。。。。。。。。。。。。。。

程序如下:

网友E:
还没编好吗  用我们产品应该很好用弄

我是生产PLC厂家  工程师  有问题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下图不是继电器 ,只是继电器外型 ,内部具备PLC功能,插在14脚继电器座上用 ,我们提供接脚定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LC选用三菱FX3U。。。。。。。。。。。。。。程序如下:

8楼老师这个程序写得很明白,也很严谨,学习了,利用加一命令和置位,复位结合。这个问题要是用普通继电器完成就比较困难,类似于一个按钮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的问题,曾经有很多的人进行这方面探讨。还是PLC功能强大!赞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看下图。。。仅供参考。。。

可以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看下图。。。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