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漏电

楼主(2014-05-23):
欧瑞变频F1000  380V0.75KW , 端子运行后,用电笔测量端子很亮(有电),用万用表测量端子与地线的电压为260V,请问这正常吗?不正常的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不知道你量的是那个端子,要使输出端子的话有电正常,没电就不正常了

网友B:
只是说有电,没电变频器怎么工作呢?

具体一点

网友C:
运行正常吗?????

网友D:
电压测量是直流还是交流呢?感觉260V这个值很奇怪的。这样大的数值是动力接线上的,如果是测量的直流电压应该不对了,是否输入缺相了?

楼主:
测量的是控制端子,V1,V2,V3,OP1,OP2,O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