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xp内置模拟量地址

楼主(2014-05-23):
S7-200 cpu224xp内置模拟量地址 知道的 告诉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直接查看PLC信息即可,很简单!

200系列你都可以直接查看PLC信息即可

网友A:
PLC在线点击“信息”即可查看

网友B:
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0和AIW2;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0。

楼主:
谢谢,  后面的模块 也有 模拟量 输出 ,直接AQW2就可以了吧, 我这么记得 有个300的地址,难道是S7-300cpu的 !!嘿嘿 ,很长时间不用了 程序也找不到

网友B:
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所以CPU 224 XP后面的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4;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