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电脑

楼主(2014-05-23):
新手,不会使用啊,直接用线连上了PLC,触摸屏,电脑,然后不知道怎么使用.PLC是台达SS系列,触摸屏是70S411,在不加触摸屏时,电脑是可以连接上PLC的.大牛们,指导下哈~~~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要和PLC相连。

只需要选好通信口,在软件中设定好端口的协议等参数。

两端要一致。也可以找手册看看。

网友B:
都会编程了还不会联机呢

基础的理论搞明白

网友C:
个人感觉,台达的PLC编程软件在WIN7 下经常不靠普,我是正版WIN7的哟。

网友D:
plc软件上面先设置一下波特率啥的  触摸屏再设置点东西  ip  和波特率....说明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要和PLC相连。只需要选好通信口,在软件中设定好...

 不知道为什么开启USB失败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软件上面先设置一下波特率啥的  触摸屏再设置点东...

 还有会出现:no response from HMI,求教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触摸屏要和PLC相连。...

 通讯线问题,设置问题

网友E:
如线和设置没问题,软件重新安装过

网友E:
台达PLC的软件经常遇到这样问题,解决办法就是重新装软件,马上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