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程序扫描周期时间过长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3):
三菱FX3U PLC程序步数只有1千步左右,(有十三个变频器站和扩充一个FX2N-4AD模组,扩充模组四位温控用完),用威纶人机与PLC连接,PLC用RS485与十三个变频器通讯,当在人机启动变频器时要过1分多钟马达才运转,停止也一样,温控也一样数据显示很久才变化,本人怀疑是PLC的扫描周期时间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要是扫描周期时间问题怎么进行修改,恳请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不是扫描周期问题,扫描周期可以在线监视。可以看到的

网友B:
怀疑是通讯干扰。。。

终端电阻有没有

网友C:
怀疑是通讯干扰。。。

网友D:
1k STEP 也就1mS不到。

知道通讯速率,知道通讯格式,就能换算出通讯扫描时间。就算是最慢的MODBUS,50mS一个站,也才1S不到。

干扰延迟1分钟,不可能。一分钟得多大的误码率呀,这么大的误码率基本上处于不可通讯的程度。

在线监控PLC扫描周期,如果因为程序非常特殊(我也想不明白FX3U能如何慢下来),那就只能把通讯放到时间中断或通讯中断中,提高通讯刷新率。

网友E(2015-01-23):
引用 网友D:
1k STEP 也就1mS不到。知道通讯速率,知道通讯...

网友F(2018-04-19):
学习中,看看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