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直接旋转编码器控制伺服A/B方式

楼主(2014-05-23):
使用欧姆龙编码器,A/B相接入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电源是外接的,控制方式P1-00也设置了0(A/B模式)

编码器接的电机旋转稳定,理论讲应该输出A/B相稳定,但是实际伺服电机转速跳动特别大,甚至编码器停下了,伺服电机仍然以跳动很大的速度运转(这是个别情况),反正感觉编码器输出乱码一样,但是修改齿轮比的时候也能明显感觉速度变化。

不知道是不是干扰什么的原因,控制源只有编码器A/B相啊,真心搞不懂,希望各位有过这类项目经验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 伺服中编码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如编码器参数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 伺服中编码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如编...

已解决,CN1端子里面窜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