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触摸屏上显示伺服到原点距离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3):
第一次接触电气行业,求教个问题,如何在DOPB触摸屏上显示到原点距离。

具体情况如下:

1、伺服是A2,编码器精度是1280000,丝杆螺距是12mm,电子齿轮比设的是1280:12,即1000脉冲伺服走1mm.

2、先将PLC CH0寄存器D1337 D1336值除1000传送给D150。即显示的是多少mm.

3、然后在触摸屏上新建一数据显示按纽。读取存储器地址即1@D150,数值设定里选定的double word,数据格式选定的floating.数据显示整数3位,小数3位。

4、然后用串口线连接触摸屏与PLC,两者通信正常。但在触摸屏上没有显示PLC D150寄存器的值。显示是0.000

请问可能原因是什么

楼主:
具体设定如图,请帮忙分析下,多谢

网友A:
浮点型的运算得先把脉冲数寄存器的值转成浮点型了,再进行后面的除法吧。。。

楼主:
经过别人指导,不需要进行浮点数转换,直接在触摸屏上把小数设成三位就可以,其实还是整数,不过显示成小数,MHI上设置成有符号整数。小数点后为三位即可

网友B(2014-09-13):
你用这种方法能在运动的时候实时显示距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