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示教如何输入中文

楼主(2014-05-23):
请教如何在程序中输入想要的中文注释,我尝试过中文输入,在日文输入法中,用变换,可以出现中文,但是,比如我想输入机器人三个字,却找不到,请教如何操作

网友A:
貌似还没有中文注释的吧。。。。。。。。

楼主:
肯定有,我看过,我公司的示教程序里就有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MPE720编程软件的程序注释部分,是支持多种语言输入的,

       应该是软件安装问题或者是电脑操作系统与MPE720不兼容。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2016-05-09):
把程序拷出来,在电脑上用记事本打开,再里面增加注释后再把程序拷进机器人

网友D:
把程序拷出来,在电脑上用记事本打开,再里面增加注释,后再把程序拷进机器人

网友E:
把程序拷出来,在电脑上用记事本打开,就可以添加中文注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程序拷出来,在电脑上用记事本打开,再里面增加注释后再...

在DX100上实测,无法安装修改中文后的程序,提示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