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两屏一PLC问题

楼主(2014-05-23):
原来设备用DOP A10THTD1触摸屏连接DVP 80EH00R2的PLC的RS232。

现想增加一个屏DOP B10E615在RS485端口,触摸屏程序与旧屏一样,旧屏作主控,新屏作监控。

除新屏程序设置为RS485通讯外需要其它设置吗?

如果想要当旧屏操作到那一页,新屏跟着自动翻到同一页要设置些什么?

网友A:
PLC可能要改程序哦,除了通讯协议要设置好以外,PLC还要读取旧屏的页代码,然后再控制新屏换页。

网友B:
 这个没有玩过,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C:
换页寄存器用PLC的就行了!但要跟两台屏通讯,反应可能有点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