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客屏问题

楼主(2014-05-24):
      小弟刚学习海泰客PWS6A00T-P屏,有点问题还请高手帮忙,要是有配方的例子,能给小弟传一份,小弟好学习一下,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2014-10-18):
一、配方的操作步骤首先使用者需先定义配方寄存区,选择 [应用]/[设定工作参数],在 [工作参数] 对话框的 [其它] 卷标中,输入PLC 地址、[配方资料长度] 及 [配方总数]。根据以上参数的设定, PLC 配方寄存区起始地址 D100,长度为5words。PWS 目前配方数据 (Current Recipe) 储存区起始地址RCPW0, 长度为5words,PWS 所有配方数据RAM 储存区起始地址RCPW5, 长度为5*4words。

网友A:
如果配方写入控制位(Recipe Write Flag) 为ON 时, 人机将PWS目前配方数据储存区RCPW0~RCPW4 的配方数据写入PLC 配方暂存区D100~D104;

而当配方回存控制位(Recipe Read Flag) 为ON时,

人机将PLC 配方暂存区D100~D104 的配方数据回存至PWS 目前配方数据储区RCPW0~RCPW4。写入或回存操作时需先设定PLC的配方编号控制寄存器 RNR (Dn+5) 为要传送的配方组别编号。

2. 然后可开始规划应用的画面,并储存为 ADP 程序(*.V6F)

网友A:
3.配方数据的上下载,有功能按钮,可以建立。这是写配方数据到U盘。

4.这是从U盘读取配方数据。也有功能按钮

网友A:
5.配方文件的下载到人机和从人机上载到PC

6.配方的编辑

网友A:
有关配方的更深原理性东西,比如配方是如何触发、储存、控制存储区等更详细的资料,请联系天津罗升。

请支持我们打击水货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