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拨码开关调速的同步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4-05-24):
刚开始学编程,请高手赐教。有一同步电机和驱动器,想用一个三菱的PLC控制,拨码开关调速,怎样编这个程序呀

网友A:
拨码开关要焊“二极管”的,且需要确认位数?此外“调速”就是设定“脉冲频率”(即每秒钟发几个脉冲)!假设只有1位(即0-9),则需要经过计算,才能得到相应的数值。

网友B:
买个BCD码拨码开关,程序里用BIN K2X0 D0 就把8位输入的BCD转换成二进制数存在了D0中。具体设定值转换成脉冲频率,则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