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步科ET070触摸屏历史事件存储错误。

楼主(2014-05-24):
项目使用ET070触摸屏,使用事件显示元件,记录报警事件信息,在HMI属性--历史事件存储中, 勾选了保存到配方数据区,保存条数为200,起始地址为0,整个项目中其他的元件都没有使用RW寄存器。

故障信息有64条,测试方法是上电后同时触发64条故障,并在事件显示元件中进行显示,

然后触摸屏断电,然后再次上电,反复进行上电和断电,进行触摸屏历史事件存储测试,

发现的问题有两种:

一种是存储到600条以上时,触发时间丢失,所有的触发日期变为1970/01/01,

另一种情况是事件显示界面上没有任何的触发信息,只有事件显示的边框线和分割线。 但是历史记录的内容没有丢失,反复上电后,时间爱你显示界面又能正常工作, 并且前几次出现仅有边框线和分割线时的报警信息并没有丢失。

我拍下了当时出现错误时的图片,请参看附件。

无奈之下,我在HMI属性--历史事件存储中,选择保存到外部设备,不再选择保存到配方数据区。 这样进行测试,大概记录1200多条后,出现所有的报警事件信息丢失,从0开始存储报警事件的情况。

而在《Kinco HMIware组态编辑软件使用手册》中第280页6.1.7历史事件存储中的关于保存条数的说明中 却写着:

保存条数:设置保存到RW寄存器中的事件信息条数。如果保存条数溢出则系统会自动删除最先保存的 那条事件信息以使最新的事件存入。

显然,超过最大存储条数后,这个屏执行的是清除所有事件信息而不是删除最先保存的那条事件信息以 是最新的事件存入。

如果说这是个案,我手里一共购买了12个ET070,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各个屏出现问题的结果不尽 相同,有的屏是出现所有触发日期变为1970/0/01,触发时间全部丢失,有的则是事件显示元件只显示 边框线和分隔线,根本就不显示事件故障信息。

希望厂家尽快找到这个原因并处理掉这个问题,我现在这个项目已经交给客户使用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能 解决,后面几百套的订单就会取消。

楼主:
这个图片就是只显示边框线和分隔线的故障图片

网友A:
亲 ,你回我一下你的联系号码 或者短消息发给我,我让我们技术联系您!

网友A:
一般有紧急问题了直接拨打我们步科的技术热线:4007005281,可以保证您的问题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楼主:
已经联系你们的技术热线,一个星期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14-09-11):
我的设置了500条,超过500条的也是乱掉了,额。。。。

网友C(2021-05-25):
一样的问题 请问现在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D(2024-03-09):
请教,我使用ET070  外设历史事件显示 做了数据记录,数据记录正常,我想添加一个历史事件删除按键 但设置不成功,请教一下,忘回帖,因急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