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精度浮点数转换

楼主(2014-05-24):
各位好,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用RS485通信读出来的数是单精度四字节浮点,例(D100=H43,D101=H5F,D102=H2C,D103=H7F)有什么简单的指令把它转换成D110=H435F2C7F呢?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SMOV"指令,但必须把M1168设为ON!

SMOV D102 K2 K2 D110 K4

SMOV D103 K2 K2 D110 K2

SMOV D100 K2 K2 D111 K4

SMOV D101 K2 K2 D111 K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SMOV"指令,但必须把M1168设为ON...

 OK这是可以,比我的简单多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