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师傅大师帮我看看这个柴油机的选择开关是干嘛的

楼主(2014-05-24):
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电压表和电流表下面各有一个旋转开关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作用的?  详细点

网友A:
左边是电压选择开关,右边是电流选择开关,就是选择你要看拿一相的电压电流。

网友B:
 这个和电柜上的 电压或是电流 显示 选择一样的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电柜上的 电压或是电流 显示 选择一样的呀 !

网友D:
直接对应上边的电压表和电流表,对应的开关位置都有符号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