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关于海泰克上载和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05-24):
各位我有个问题,我用的触摸屏型号的型号是pws6600s,用电脑下载画面时,到11%左右,触摸屏上会显示 time out 的字样。每一次下载都是这样!各位,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数据线有问题吧~~

楼主:
hmi9pin         pc9pin

2----------------3

3----------------2

5----------------5

是这样吗?

楼主:
星期一上班在看一下数据线吧!

网友B:
把屏幕格式化一下,再就是把下载速度降低,试试38400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屏幕格式化一下,再就是把下载速度降低,试试38400之类

怎样格式化?

网友C:
要把电脑com口、adp中传输设定的com口、屏上的com口的参数设成一样的。

楼主:
是一致,如果,不一致从一开就不行了,它是下载到11%左右就不行了,屏幕上就显示time ou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把电脑com口、adp中传输设定的com口、屏上的c...

 你简直就是误导,触摸屏在下载时是自适应波特率的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把屏幕格式化一下,再就是...

 我也懒得去把屏幕插上电给你找了,自己到处点击都能找出来的,屏幕初始化时就那么几个选项(第7格不要拨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谢谢你

网友D(2015-10-06):
速率选择越小应该越稳定 给我的感觉是海泰克屏往屏内加装程序时有些慢

网友D:
前几天刚刚捯饬过一个海泰克的屏 传输速率我选的是960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刚刚捯饬过一个海泰克的屏 传输速率我选的是9600

怎么解决的,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E:
怎么解决的问题,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F(2016-04-28):
海泰克上传密码可以读取,有需要的可以联系Q1370235739

网友G(2016-07-22):
数据线松动的。把9针插头重新焊接

网友H:
下载电缆的问题!!!!!!!!!!!!!

网友F:
海泰克触摸屏上传密码破 解  有需要找我Q 1370235739

网友I(2018-12-14):
的确有些屏程序上传比较烧脑子,最好能自适应,PC点击下载就OK的那种。

网友J:
请教各位大师,海泰克触摸屏通信超时问题,我的软件是ADP6.5的,在XP,WIN7系统,屏5610的,USB转串口232在PC上显示COM7,改成com2与触摸屏一样,指拨开关56OFF,其他on,还是不能通信是怎么的,谢谢

网友K(2020-09-03):
引用 网友J:
请教各位大师,海泰克触摸屏通信超时问题,我的软件是ADP6.5的,在XP,WIN7系统,屏5610的,USB转串口232在PC上显示COM7,改成com2与触摸屏一样,指拨开关56OFF,其他on,还是不能通信是怎么的,谢谢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L:
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