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出现了MOTN-049

楼主(2014-05-24):
FANUC机器人出现了MOTN-049  attempt to move w/o calibrated  报警,

手动点动操作可以,走程序启动不了。

原因好像是位置信息未更新,具体该怎样操作(带一个附加轴)?哪位大侠知道,告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2014-08-08):
零位丢了,标定一下就OK了

网友B:
按“菜单”-- [6 SYSTEM].--按 F1 [TYPE],---选择 [SYSTEM Variable] 打开系统变量菜单.
找 ”$MASTER_ENB“这个变量,把值改成“1” 回车.
再按 F1 [TYPE], 菜单里多了[Mater/Cal],进入。
选择SINGLE AXIS MASTER(单轴master)看最后一列<此处内容被屏蔽>ST<此处内容被屏蔽>如果是正常的应该全部为(2)

如果需要做零位的轴它的值为(0),这样你按做零位的步骤来做,做完后不要忘了“CALIBRATE”。

附加轴在另外一个菜单一般是伺服焊枪。叫gun master。

网友C(2016-03-21):
刚好能看吗,我就看下子积分够了能不能下载东西,我需要10积分。达到按时不能

网友D(2017-06-20):
引用 网友B:
按“菜单”-- [6 SYSTEM].--按 F1 [...

网友E:
做一下零位就好了 今天刚出现过

网友F(2018-01-16):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下载下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G(2018-02-19):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H: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I(2018-05-04):
做一下零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