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网络插入问题

楼主(2014-05-24):
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中,25个网络用完插入网络为什么都插入到两个网络之间了,怎么插入到25网络下面。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按你说的要在网络25下面插入网络。

那你就得选中网络26,然后点击插入网络。

如图下。

这样的话,就把新网络插入到25下面了。

同时原来的网络26就变成网络27.

楼主:
对: 小诚 楼主你好按你说的要在网络25下面插入网络。那你就得选中... 内容的回复!我想问就是怎么插入能使25的网络不改变,而新插入的网络是26。插入前25后没别的网络。我是刚开始弄  不会玩

网友B:
好像没有办法,只能把程序换下了。

建议编程时。最下面留几个空网络。

网友C:
这个没什么讲究的。。软件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什么讲究的。。软件升级就可以了。。

升级????

其实这个没有好多讲究,缺省为25个网络的情况下,添加在前在后,无非就是多一个剪切、复制操作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办法,只能把程序换下了。建议编程时。最下面留几...

网友E(2018-09-25):
网络是会自动生成的,不止2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