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和380V空开区别

楼主(2014-05-24):
家用220V空开和工厂用380V空开区别在哪里。通用不。。谢谢

网友A:
家用照明选用C型就可以。

工厂用一般负载为动力,考虑启动电流比较大,需选用D型的空开。

网友B:
380的空开是3相的,220的开关时单相的

楼主:
380的空开是3相的,220的开关时单相的。那就是没 什么 区别

网友C:
区别就是极数不一样,电压,电流等级不一样

网友D:
家用C,工厂用D~~~~~

网友E:
如果不分相数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开关的耐电压区别,家用的可以用250V级别的,380V的就要用500V级别的了。C、D只是用途不一样家里一样根据用途使用选择。

网友F(2014-07-01):
家用  安全最重要 厂里380V一般过流调到最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分相数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开关的耐电压区别,家用的...

工厂用的一般比家用的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