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锤式启动器与PTC启动器的区别

楼主(2014-05-24):
      重锤式启动器与PTC启动器的工作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在启动那瞬间给启动绕组提供启动电流,启动过后,PTC启动器为高阻值(几兆--十几兆),只要很小的电流便可维持其高阻止状态,可视为开路,重锤式是利用电动机启动电流大过运行电流几倍的原理来工作的,在压缩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额定运行电流为1A的,启动电流为4---7A),而与其配套的重锤启动器吸合电流假设为4A,断开电流为2A,当压缩机启动后,电流迅速降到2A以下,为额定电流左右,启动器没有足够的电流维持而断开,完成了启动,。
       优点缺点:PTC启动器适合用在较小功率压缩机,一般为30---150W之间比较合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火花,成本低。缺点:因为PTC为热敏电阻,且它还有一定的热惯性,在压缩机启动过后,其核心温度为100---150度左右,就是说不管压缩机启动成功与否,要第二次启动都要等2---3分钟,等到PTC片冷却后,恢复原来阻止(10----100欧不等),方能再次通电启动,否则因启动绕组没有启动电流而无法启动,压缩机在卡死状态,如保护器失效,将烧毁压缩机。

      重锤式启动器一般可用在较大功率压缩机(从50-----400W都见过),因它是电流型器件,所以和压缩机要有严格的匹配,因为它的吸合线圈是和压缩机运行绕组串联的,优点:可靠性高,不易坏,启动失败可以在短时间内再次启动(但要考虑压缩机绕组的热量,冷机可以,热机最好要间隔20秒,但要说明,所谓的启动失败,是指当插上插头没插紧,在几秒内系统没有形成高低压时,可以再次启动),缺点;正品成本高,线圈为纯铜线,内部触点为白金,不管断开或吸合,都产生火花,不适合应用在有易燃易爆物品场合。

网友A:
对启动器的分类不是很了解,学习了